MCGS密码登陆框怎么做成数值型

楼主(2014-06-30):
MCGS密码登陆框怎么做成数值型,键盘按键带字母太小了。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做个键盘,只知道维纶通的可以,他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做个键盘,只知道维纶通的可以,他应该...

多谢帮顶

网友B:
mcgs触摸屏!SetNumPanelSize可以对数值、字符、用户登录及配方编辑窗口进行放大和缩小,100像素~1024像素,具体可参照嵌入版软件自带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gs触摸屏!SetNumPanelSize可以对数...

已放到最大,但是七寸的还是很小,谢谢

网友C:
在策略里面有的   有相关的函数

!SetNumPanelSize(3,800)

!SetNumPanelSize(1,800)

!SetNumPanelSize(2,800)

这些就可以把键盘变大

网友D:
用输入框,选用数值型的 配合程序或者脚本就OK

网友E(2015-12-26):
可不可以做成电脑数字键盘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