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4-06-30):
DW15-1600低压断路器一合闸就马上自行分闸,经查控制线路没问题,让是机械故障还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沙发。是啥原因造成DW15系列低压断路器合闸后瞬间分闸?电动和手动都一样的。

网友A:
你看看分离脱扣器是不是没接好

网友A:
或者有的接线松动在合闸瞬间有失电现象

网友B:
是不是失电保护线圈没复到位。有卡现象,这种情况很多,我今天下午刚遇到,一个老式开关,合不到位,最后是失压线圈连杆没到位。你可以朝这个方向看看。

网友C:
楼上的老师说的很好!!!

网友D:
你先检查下欠压线圈的线路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看下它是不是没复到位或损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先检查下欠压线圈的线路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看下它是...

 失压线圈坏的话,没法合闸的。检查下机构--是不是有卡住或者啥塑料件磨损了。

网友F:
1、欠压没有吸合。2、电磁铁不能吸合。3、分励通电。4、脱扣轴卡死无法复位。5、负载短路。

网友G:
大卸八块,检测故障原因再说

网友H:
重点检查失压线圈这一块

网友I:
对应该先查查失压线圈,如果是失压线圈坏了换个新的,没有就拆掉不要先用着。缺点就是停电低压断路器不脱钩。我们厂现在就这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F:
1、欠压没有吸合。2、电磁铁不能吸合。3、分励通电。4...

 同意

楼主:
更换下来手动都不行,请问和线路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