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5 是三菱变频器F540L的常见报警

楼主(2014-06-30):
经常有朋友电话我,问三菱变频器 F540L  系列的这个报警。(已停产)

面板显示 E15    一般实际的原因是驱动板有故障了,而不是主板坏了,有时也有主板坏的。这种板子比较大,价格也很贵,故障也难修。或许我能帮你。

网友A:
顶你~~~~~`一般实际的原因是驱动板有故障了吧!!

楼主:
是的。要看驱动板的数码管代码了。

网友B(2014-12-16):
驱动板数码管常见是 01  04  08

网友C(2018-12-17):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数码管常见是 01  04  08

今天遇到一个空载启动报E15,驱动板数码管显示04,是什么问题?关键是E15的故障解释是什么?麻烦前辈告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驱动板数码管常...

问题找到了,我今天修的三菱功率是110KW的,和大家共享一下:U相模块坏了。简单的量模块反向二极管特性非常好,可是U相一给信号就报警(我是把大电容拆了,模块正极供电串灯泡,安全起见)。模块还没拆下来,也就没有量模块触发脚的电容特性和模块的导通性能,等我量了再更新解密模块怎么坏了。

网友D:
太感谢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E(2020-02-28):
楼主错了。E15故障肯定不是主板和驱动板故障,是外围故障。

该代码包含以下故障:
刹车装置散热器过热
直流保险丝熔断
输出过电流
冷却风扇电源故障——本例小窗口显示代码 08
一般过流
散热器过热
门极电源故障

上述故障应该不难排查,都在驱动板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