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损坏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4-07-01):
最近用户反映设备上的编码器损坏,已经是第3个了,我用的是欧姆龙的360增量型编码器,PLC用的是西门子200,设备上有个0.75KW变频器,最初的时候发现编码器的屏蔽线接设备外壳的时候,Z相总是受干扰(估计AB相也受干扰但是没有太注意而且影响不大),于是不接了,干扰没了,设备大概用了1年左右了,现在陆续出现编码器故障,而且故障基本上都在Z相上,大部分是Z相短路持续输出。我的编码器和PLC是直接连接的,在它们中间是否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抗干扰之类的)?另外设备上的变频器是否对它形成干扰?求解!

网友A:
如果连接在一起,变频器的谐波肯定对编码器有影响.

最好换一个好的变频器.再在编码器电源前面加上电源滤波器.

网友B:
屏蔽线不接外壳?那屏蔽线接哪呢!这个控制装置中公用点连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