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L局部变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01):
在表中怎么输入LW0,LB0等变量。

楼主:
没人么。求啊。。。。。。。

楼主:
新人第一次求教啊,各位大神,帮忙啊

楼主:
像这种,我不知道怎么在表中把LB0,和LW0等输进去。

网友A:
写好符号名,然后选择你需要的数据类型就可以了,寄存器类型对应数据类型如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好符号名,然后选择你需要的数据类型就可以了,寄存器类...

谢谢你,明白了

网友B:
在符号列输入你想好的符号变量比如ly1,然后在数据类型的下拉菜单里面选择你想要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