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2000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4-07-01):
C2000变频器模拟电压由PLC输入,变频器不启动时,模拟电压对应的频率是正常的,但是当变频器启动后实际频率大于理论频率且非线性变化!(模拟电压输入为屏蔽线且接地),求问有啥办法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A:
电压控制是比较容易受干扰,现在一般都是4-20mA电流控制。变频器的接地和信号线的接地系统最好分开,并且要保证信号线接地良好。

网友B:
是所有频段都这样还是只有一部分时间这样   可以调整下偏置试试

网友C(2014-10-24):
看是否有规律性质的,还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是这样,如果都是这样建议你和台达工程师联系一下。或者尝试在模拟量靠近PLC一端加一个104电容。

网友D:
是所有频段都这样还是只有一部分时间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