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

楼主(2014-07-01):
前几天车间全线停机,原因是一个辅助传动点电机维修后逆变器无法切入直流母线。后来听说伟肯逆变器标配预充电回路可以实现带电投入的,哪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

网友A:
Hello

Vacon FR4~FR8的是内置预充电回路,不需要额外配,只要按照手册接对对应端子就可以了;

FI9~FI14的INU需要另外配预充电开关,来实现逆变器的投入。可以咨询Vacon的技术支持

网友B:
楼主说的是直流电机和直流驱动器吧

网友C:
   很荣幸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有误会也不足为奇。伟肯变频器对于此问题的处理充分的体现了其在变频器行业的专业性。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下会用到逆变器的预充电回路。在一个共直流母线系统中,比如是一个钢厂的轧机,有共用的整流装置将三相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为若干个逆变器供电,这些逆变器连接的传动点有开卷机、收卷机、轧机、导辊等等。

  在连续生产的过程中如果某个导辊的电机或者逆变器出了问题对应的导辊会随着钢带转动此时不会引起停机。维修人员可以通过开关将逆变器从直流母线上切出,维修好之后若想在不停机的状态下将此传动点投入使用就必须用到预充电回路了,它会通过充电电阻对逆变器中的电容充电,当电容电压接近直流母线电压后再将逆变器完全切入直流母线中使用逆变器飞起功能。这样就实现了在完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对电气设备进行维护。

  伟肯在75kw以内的逆变器中都内置了预充电回路,既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又方便了用户的调试使用,用户不必再另外设计、调试预充电回路。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只在75kw以内内置预充电回路?仍以上例说明,如果在轧机中开卷机或者轧机等大功率传动点的电气部分出了问题生产必然要停止的,也就没有在线维护的必要性了。

网友D:
围垦,不知道质量咋样

网友E:
对于你的问题,可以看看官方网站资料:

不清楚 的到我网站了解一下:www.LG002.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很荣幸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有...

这个回答比较专业,,顶一个

网友G(2014-08-29):
引用 网友C:
很荣幸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有...

回答很专业啊  顶一个~

网友H:
学习学习,很好的东西,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