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故障现象及检查维修

楼主(2014-07-01):
  1、单元板出现一条行长亮、暗亮、不亮。

  检查维修:

  (1)目测单元板上的行管引出脚是否虚焊;如果是,将引脚焊好。

  (2)用万用表测量行管输出端是否和模块脚有通,如没通:用数据线连上,如有通,再测是否和地短路,如无,测电压是否正常(万用表测量方法:黑表笔接GND、红表笔去测量各个管脚的电压);如是,则判断行输出端与所对应的模块管脚断路;如否,测量行管的输入端是否正常;如是,则行管坏、用同型号行管换之;如否,测量所对应HC138的输出端是否正常;如是,则判断HC138的输出端与行管的输入端断路;若否,则判断HC138H坏。

  (3)如果以上测量均属正常,则行管本身存在质量问题,用同型号行管换之。

  2、单元板出现一列长亮、暗亮、不亮。

  检查维修:

  (1)目测单元板上故障所对应的模块管脚及集成电路是否虚焊、短路、断路;如是,将引脚焊好。

  (2)用万用表测量HC595的输出端【HC595的输出引脚: 1、2、3、4、5、6、7、15共八列控制端;测量时应区分红、绿集成电路、顺序排列为:红、绿(R、G)电压是否正常;如是,则判断HC595输出端与模块输入端断路;如否,则判断HC595坏、用同型号的HC595集成电路换之(替换集成电路HC595时,注意电路引线别断开)。如HC595都正常那判断模块坏用同一型号的模块换上

  3、单元板出现八点行、列或单点不亮、长亮、暗亮及16点。

  检查维修:

  (1)目测故障所对应的模块引脚及引线有无短路、虚焊、断路。

  (2)每小区(单元板共分上下两小区)的上下、左右模块之间共用连接线是否正常(将万用表置与相邻端,测量模块行输入端及各个控制输入端的引线连接),若是,则判断为模块坏,如否,可直接用细数据线代替接通即可消除。

  (3)可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单个模块是否正常,如是,则判断为电路板与模块间的内部短路,如否则判断为模块坏,用同型号模块替换。

  4、单元板出现几行或整小区(单元板共分上下两小区)不亮、长亮、暗亮。

  检查维修:

  (1)目测所对应的行管、穿心电感、集成电路是否虚焊、短路、断路,如是,将短路处断开及虚焊、断路处重新焊好。

  (2)用万用表测量各个行管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万用表测量方法:黑表笔接GND、红表笔去测量各个管脚的电压);如是,则判断行输出端与所对应的模块管脚断路;如否,测量行管的输入端是否正常;如是,则行管坏、用同型号行管换之;如否,测量所对应HC138的输出端是否正常;如是,则判断HC138的输出端与行管的输入端断路;如否,则判断HC138坏。

  (3)用好的16P排线替换试一下,测量HC138地址输入端1、2、3引脚电压、选通端4、5(低电平有效)、6(高电平有效)及集成电路供电是否正常,如是,则判断为HC138坏,再则以(2)续查。(4)两小区之间的5V连接线是否断开,如是,可直接用同等电源线连通(一般现象为整小区不亮、暗亮)。

  (4)测量单元板输入端的行信号(16P可视为12组其中2、4,6、8脚分别为A、B、C、D,4组行信号)有无内部短路、断路及输入HC245后驱动是否正常,如是,则测量经HC245驱动输入HC138的信号是否正常,再以(2)续查,如否,则判断为HC245坏,用同型号的集成电路替换。

  5、单元板出现整屏不亮、暗亮。

  检查维修:

  (1) 目测电源连接线、单元板之间的16P排线及电源模块指示灯是否正常。

  (2) 用万用表测量单元板有无正常电压,再测量电源模块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如否,则判断为电源模块坏。

  (3) 测量电源模块电压低,调节微调(电源模块靠近指示灯处的微调)使电压达到标准。

  6、单元板出现小区(单元板共分上下两小区)无红色或无绿色。

  检查维修:

  (1)目测故障所对应的集成电路、16P排线有无虚焊、断路及5V电源供电是否正常(可直接用好的16P排线替换)。

  (2)单元板之间的16P连接线(16P排线的9、11脚为红信号,10、12脚为绿信号)以及前面的单元板输出(判断方法:拿一根长的16P排线交叉互换连接出现正常,则判断为后面有问题;反之,则前面有问题)是否正常,如是,再测量输入到HC245红信号,驱动后送至HC595的14脚是否正常(如是,并且HC595其它引脚都正常,则判断HC595坏,用同型号的集成电路换上)如否,则检查16P排线有问题及输入不正常。

  7、单元板出现小区(单元板分上下两小区)中间的上下两个模块都缺红、缺绿或着从不正常处开始至最后都缺红、缺绿。

  检查维修:

  (1) 目测单元板上故障所对应的集成电路如HC595是否虚焊、短路、断路;如是,将引脚焊好。

  (2)检测5V供电是否正常。

  (3)用万用表测量故障所对应HC595的输入端14脚【HC595的测量时应区分红渌

  集成电路、顺序排列为:红、绿(R、G)HC595的9脚为信号输出端,14脚为信号输入端电压是否正常;如是,则判断HC595坏(在其它供电正常的情况下),用同型 号的集成电路替换;如否,则检查前面对应HC595的9脚输出端电压、及电路连接线有无断开,如否,则判断为HC595坏,用同型号的HC595集成电路换上(替换集成电路HC595时,注意电路引线别断开)。

  8、单元板出现无规则现象

  检查维修:

  (1)目测单元板上的连接线、16P排线及其它一些电路是否正常。

  (2)分别检测时钟信号、595锁存时钟、138EN端的信号(16P共分为13组,其中16脚为时钟、7脚OE端、14脚为锁存时钟、)输入是否正常,如是,则前面单元板输出端有问题,若否,则再查信号送至HC245后有无驱动,若否,则判断为HC245坏,用同型号的C245换上。

  (3)检测HC595的11脚、12脚、的输入端及HC138的4脚、5脚输入端有无短路、断路、虚焊,它们各自的电压是否正常,如否,则判断为所对应的HC595、HC138坏,用同型号的集成电路换上。

  (4) 检测单元板的输出端有无短路现象。

  9、整屏不亮(黑屏)同步屏

  (1)检测电源是否通电。

  (2)检测通讯线是否接通,先检查发送卡,绿灯是否有闪烁,如无闪烁,检查卡是否有插好, (3)接收卡通讯绿灯有无闪烁,如无闪烁,检查网线是否松动,如否,水晶头是否压好,如好,可能是网线质量有问题。

  (4)电脑显示器是否保护,或者显示屏领域是黑色或纯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