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会做变频调速的 求助

楼主(2014-07-01):
我们要做一个plc和变频器共同控制的变频调速系统   就是常见的海盗船的速度控制   有人会么

网友A:
可以,我的邮箱254489112@qq.com

网友B:
(1)直接控制法:在变频器参数设置多段速,然后利用条件来导通线圈;

(2)模拟量法:加一个模块,然后读取通道值、转换成电压值;再换算成“输出频率”;

(3)通讯法:接一根RS484的线,程序里编写MODBUS写入指令;向地址传送“输出频率”(一般运用变频调速计算公式、减(增)速比、线速度来取系数)。

网友C:
 这个应是很好处理的吧,慢慢加速度上升,后加速度下降

网友D:
我之前有做过直接用PLC脉冲输出来控制电机的转速,转速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