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 DEVICENET 通讯

楼主(2014-07-01):
请教下 用DEVICENET I/O如何与PLCI/O进行通讯呢? 机器人是KUKA C2系统,要在示教器哪里配置这些I/O

网友A(2014-09-11):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

网友C(2014-10-25):
有没有好心人出来讲一下吗?

网友D(2015-05-26):
需要在CONFIG文件里面写入你的PLC地址以及端口配置

网友E(2016-03-15):
请问,在C2机器人中,如果要增加一个devicenet从站,不需要这个devicenet从站的EDS文件吗?

网友F:
我来学习的,学习的,的

网友G(2016-09-02):
init文件夹下iosys文件进行配置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请问,在C2机器人中,如果要增加一个devicenet...

  印象中不需要,只需要 iosys 配置好站地址和 位数,配profibus  才需要 gsd 文件

config.dat 只定义了局部外部自动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