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模拟量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4-07-01):
今天到现场遇见个奇怪的现象:

一个流量计,输出信号为4-20mA,PLC为S7-200的224XP系列,自带模拟量。

由于plc自带的模拟量输入只接受0-10V信号,为此,我在流量计输出端并联一个500Ω电阻。

这样,可以将4-20mA转换为2-10V信号送入PLC.

程序中,设定了模拟量转换下限为6400,上限为32000.

按道理应该没有错啊,怎么实际转换出来的流量跟流量计显示的流量偏差甚大呢?

网友A:
你的电阻计算不对吧,换一个电阻试试,或者用一个可调的,另外电阻的散热啥的

网友B:
您的流量计现场显示的流量值的量程是多少呢 我觉得首先得设定好流量计的流量值与4-20ma的对应关系 然后才可以正确的编写出转化程序 比如 设定流量计在0-20方每小时对应4-20ma 然后 在编写程序

网友C:
 是不是加的电阻值有不对 ?

网友D:
用两块万用表量一下,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就可以了。

有些一表的输出负载能力可能只有250欧姆(4-20mA),看看流量计的说明书

网友E:
我也觉得可能是电阻阻值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块万用表量一下,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就可以了。有些一表...

感谢你的提醒,我查阅下资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块万用表量...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估计大家被那小子给忽悠了 人大概就是为了混积分的

网友G:
再看看转换的那部分程序

网友H(2014-08-20):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可能是电阻阻值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