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与电脑的连接请教

楼主(2014-07-01):
是不是要装驱动,驱动在EB8000软件哪个位置?

网友A:
使用迷你USB线下载程序,

 初次使用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在EB8000软件安装后的driver文件夹里。

网友B:
驱动一般都是自动识别安装的,你看看密码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威纶通的要手动安装,手册里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