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能否用于380线路的控制

楼主(2014-07-02):
各位大神,过几天的改造项目中遇到各非常头痛的问题。

主接触器是380的线圈,我能否用标准的小型继电器来控制其线路让其吸和断开呢?

网友A:
一般来说,不能。

网友B:
可以用两个小型继电器控制两根线

网友C:
完全可以利用继电器控制380回路控制接触器线圈的,只要继电器选择触点过电流稍微大点的。

其实,回路电流不大,就一个线圈。

网友D:
p wh kdflkdjfwq isfdsfsms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可以用继电器过渡一下

网友F:
小电压 控制 380   现在好多设配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