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T通讯

楼主(2014-07-02):
大家好,我最近开始接触威纶通触摸屏,可是一上来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单位使用的型号是MT6070T,当使用EB8000编程时,在选择通讯端口时仅提供了一个以太网接口该怎么设置,MT6070T没有以太网接口,仅有RS232接口,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下载是用USB下载啊

至于触摸屏和PLC通信,首先你看软件中是否有屏型号,选择正确否?

通信口设置在系统设置那边设置串口以及接口参数的。

网友B:
系列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是用USB下载啊至于触摸屏和PLC通信,首先你看软...

那是不是不能通过PC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是用USB下载啊...

我使用过6070I

可以通过PC下载的,要驱动。

------------------------------------

加我QQ:2530833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