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接近开关与交流接触器的接线

楼主(2014-07-02):
大家好,我昨晚接了一下NPN的接近开关,棕色连PLC正极,蓝色连负极,当时接近开关的灯已经亮起,黑色接X0,我的程序是,当X0接通时,指示灯 Y0亮起,并且保持,可是,我这样用手连起来,把接近开关在障碍物上来回移动,为什么没有看到Y0在亮起来,

第二个问题,中间继电器主要是什么作用,接线又是怎么接的,

网友A:
接近开关的电源是不是PLC接出的?

楼主:
那是怎么接的,我要出发接近开关来实现Y0亮,求指示

网友A:
中间继电器是为了增大触点,Y0接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常开或常闭再接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A:
三菱的有24V输出

网友B:
Y0没有亮说明Y0点没有输出,先检查X0有没有输入,再检查你的程序

网友C:
X0有亮起来吗?如果有就检查程序。如果没有,要检查plc输入点、传感器是否有输出。

网友D:
     楼主:你的Y0不亮可以与接线有误所致:

     一般PLC的输入口与输入侧的公共地都接有一个串接限流电阻的双向发光二极管。

      1、如PLC输入侧的公共地接24V电源的负极,当输入口(X0)接电源正极时,24V电源加在X0支路的限流电阻与发光二极管上,会使其发光二极管亮,即该输入口(X0)=1,可使对应输出口亮(Y0=1),当输入口(X0)空悬或接电源负极时,其发光二极管不亮,即该输入口(X0)=0,故对应输出口也不亮(Y0=0),

      2、如PLC输入侧的公共地接24V电源的正极,当输入口(X0)接电源负极时,24V电源加在X0支路的限流电阻与发光二极管上,会使其发光二极管亮,即该输入口(X0)=1,可使对应输出口亮(Y0=1),当输入口(X0)空悬或接电源正极时,其发光二极管不亮,即该输入口(X0)=0,故对应输出口也不亮(Y0=0)。

      NPN型晶体管输出式的接近开关,其输出晶体管的发射极接其电源的负极,其电源的正极与晶体管的集电极外接负载。当晶体管截止时其集电极电位=电源正极电位(即+24V),当晶体管饱和导通时其集电极电位=电源负极电位(即-24V)。

      如果 NPN型接近开关与PLC公用一个电源(24V),其正确接线应为:将接近开关的电源线接24V电源的正极,再接PLC输入侧的公共地(M),接近开关的输出线(即晶体管的集电极)接PLC输入口X0。

       当接近开关截止时,其输出电位为+24V,与M点等电位,即X0与地M的电压=0,发光二极管不导通,故使X0=0,Y0=0。

       当接近开关导通时,其输出电位为0V(即24V的负极电位),这样,24V电压就加在输入口X0与公共地(M)之间,使发光二极管导通,即使X0=1,可使Y0=1。

网友D:
正确的连线图如下:

第二个问题,中间继电器主要是什么作用,接线又是怎么接的的回答:中间继电器起过渡作用,比如PLC的继电器触点输出,可以接功率较小的交流接触器与继电器,可以可靠工作。但对于大功率或大电流的接触器或感性负载,就很易发生烧坏PLC继电器触点的现象,为此先用PLC的继电器输出触点接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再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控制大电流负载。对于感性负载,要并联续流二极管,以保护中间继电器的触点不被烧毁。

楼主:
问题二明白了,谢谢王者,但问题一,我还是不太确定,因为我接的就是DC24的正负极,黑线,直接接PLC输入端X0,这个结果是,接近开关指示灯亮了,但接近开关为什么不起作用,

网友D:
    接近开关的电源引线接24V电源的正负极,只说明接近开关已接好电源,所以接近开关在有金属物靠近时,其指示灯能亮。接近开关对PLC 为什么不起作用的原因可能是由以下二点:

     1、PLC输入侧的公共点(M)空悬或没接24V电源的正极,却接24V电源的负极。这样就会造成当接近开关的指示灯亮时,PLC的输入点(X0)对应的指示灯不亮,即X0=0,则使Y0=0。

    2、如果当接近开关的指示灯亮时,其输入点(X0)对应的指示灯也亮,说明接线无误。如此时Y0不亮,说明PLC程序问题,正确的编程为:

网友E:
这应该还与你PLC的输入形式有关吧,是NPN型还是PNP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