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与中间继电器

楼主(2014-07-02):
大家好,我昨晚接了一下NPN的接近开关,棕色连PLC正极,蓝色连负极,当时接近开关的灯已经亮起,黑色接X0,我的程序是,当X0接通时,指示灯 Y0亮起,并且保持,可是,我这样用手连起来,把接近开关在障碍物上来回移动,为什么没有看到Y0在亮起来,

第二个问题,中间继电器主要是什么作用,接线又是怎么接的,

网友A:
你在PLC里监视里下X0有没有输入?中间继电器的作用是小信号转换成大信号,就是控制线圈,让触点再控制其它的电器元件。

网友B:
你输入公共端有接线吗,接近是NPN的,公共端要接+24v,这样才能形成回路,输入才有效。

中间继电器线圈得点,输出一组干接点

楼主:
程式大约是这样子,我直接接到PLC的正负极,接近开关的指示灯是亮的,就是我来回移动时候,为什么没有触发X0由OFF变为ON呢

楼主:
这是程式,帮忙分析分析,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C:
你在线监视梯形图,看X0是否接通?

--------------------------------------

这是什么型号PLC,输入不需要供电吗。参考手册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D:
  你的 Y 有输出不? 是什么控制方式,接线正确不?

网友E:
“我这样用手连起来”是什么意思?串联吗?手也导电你吗?

网友F:
楼主你好!你的接近开关是24V的吗?接近开关上标示+端接PLC的24V端,开关上标示-端接PLC的COM端,接近开关第三端接X0,不能错。NPN接近开关还分:遮挡接通和不遮挡接通两种。另外M1通了吗?

楼主:
不是用手导通,现在是NPN接近开关的棕色线接PLC输入端的正极,蓝色接负极,黑色接PLC输入端子的X0,我没有工具一直是用手按着线

楼主:
谁有三菱的编程软件,发一份给我啊,谢谢了,邮箱:lixiaoqiang1985929@163.com

网友G:
如果接近开关的灯亮了,PLC的X接点的灯没亮,就要检查接线了.

网友H:
程序没问题     你的接线也没问题    首先应该确认程序下载到PLC   然后换个输入口试下

继电器主要起转换作用   接大功率的负载用   所以PLC不管是继电器输出   还是晶体管输出都有标功率 电压     超过需要加中继或者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