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是否要设定编码器分辨率

楼主(2014-07-02):
请问 在伺服控制器中需要设定编码器分辨率吗 还是一个控制器只能对应一个分辨率的编码器呢

如果不是的话 比如三菱MR-J4 伺服控制器 该参数在哪里设定呢

网友A:
每款伺服编码器都是固定的,不需设置。

网友B:
不用设置吧。伺服驱动器和电机型号必须匹配才能使用,不能随意更换。

网友C:
不用设置.电机编码器是固定的.

网友D:
三菱J4是走總線 還是增量 若是總線 上面答案全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