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与触摸屏的通讯

楼主(2014-07-02):
mcgs组态软件是如何通过网线在电脑上给触摸屏下载程序的  谢谢

网友A:
可通过工业以太网下载。

网友B(2018-04-21):
试了几次,没有成功。

网友C:
刚看了下。东西还不错。吸取经验了~~

网友D:
东西不错,谢谢楼主无私贡献

网友E:
感谢分享,看看怎么样。

网友F:
资料里有没有关于嵌入版的动画问题?

网友G:
什么宝贝,打开看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2018-05-25):
也不知道是什么资料

网友I(2020-04-17):
谢谢楼主分享 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J(2021-06-05):
既然确定要用以太网的方式通讯,那么就需要如下几个步骤:

  1. 先给触摸屏上电,完后进入触摸屏系统属性中 ,给触摸屏设置一个IP地址,请牢记这个IP地址。

  2. 设置电脑IP地址,且电脑的IP地址必须与触摸屏的IP地址同处一个网关。

  3. 打开触摸屏编程软件,点击下载,选择以太网下载,并设置此处的IP地址为触摸屏的IP地址。

  4. 完成上述步骤即可通讯成功,并成功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