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存储设备常见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4-07-02):
  当你想用闪存或移动硬盘来和电脑交换数据时,但插上USB口时你却发现系统居然无法识别出USB存储设备,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实这样的现象我们时常见到,接下来介绍一下简单的处理方法。

  一、在排除USB存储设备本身故障后,出现无法识别现象的原因一般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所造成的:

  1、USB存储设备接口电压不足

  这种故障通常存在于移动硬盘身上,当把移动硬盘接在前置USB口上时就有可能发生系统无法识别出设备的故障,原因是移动硬盘功率比较大要求电压相对比较严格,前置的USB存储设备接口是通过线缆连接到机箱上的,在传输时便会消耗大掉的电压,因此,在使用移动硬盘时,要注意尽量接在后置主板自带的USB接口上,否则也可以通过外接的电源适配器来提供单独供电。当然,在一些老的主板上,必须要使用独立供电才能供正常使用USB存储设备。

  2、前置USB线接错

  当主板上的USB线和机箱上的前置USB接口对应相接时把正负接反就会发生这类故障,这也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正负接反很可能会使得USB存储设备烧毁,严重还会烧毁主板。三是主板和系统的兼容性问题。这类故障中最著名的就是NF2主板与USB的兼容性问题。假如你是在NF2的主板上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则可以先安装最新的nForce2专用USB2.0驱动和补丁、最新的主板补丁和操作系统补丁,还是不行的话尝试着刷新一下主板的BIOS一般都能解决。四是系统或BIOS问题。当你在BIOS或操作系统中禁用了USB时就会发生USB存储设备无法在系统中识别。解决方法是开启与USB存储设备相关的选项。

  二、USB存储设备插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故障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首先的一点说明U盘的电路基本正常,而只是跟电脑通信方面有故障,而对于通信方面有以下几点要检查:

  (1)USB存储设备接口电路,此电路没有什么特别元件就是两根数据线D+ D-,所以在检查此电路时只要测量数据线到主控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即可,一般都在数据线与主控电路之间会串接两个小阻值的电阻,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要检查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2)时钟电路,因USB存储设备与电脑进行通信要在一定的频率下进行,如果USB存储设备的工作频率和电脑不能同步,那么系统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识别的设备”了。这时就要换晶振了。而实际维修中真的有很多晶振损坏的实例!

  (3)主控,如果上述两点检查都正常,那就可以判断主控损坏了。

  三、Windows XP操作系统下,系统提示已经找到新的硬件并且硬件正常被安装可以使用,但无法找到闪存盘的盘符,且闪存盘的灯在不停的闪亮

  故障分析:这种故障一般是由于非法操作所造成的,认为闪存盘是可以支持热插拔的,于是在没有正确删除移动设备的情况下,直接进行了插拔操作,不正确的操作是导致闪存消失的根本原因。

  故障排除:进入Windows 98系统,用鼠标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进入“设备管理器”,在“磁盘驱动器”下看到比原来多了一个“Netac Onlydisk”的设备,双击进入,在弹出的新窗口中看到了四个新的选项:“断开”、“可删除”、“同步数据传输”和“Int 13单元”,仔细观察发现“可删除”前面的选项是没有打勾的。在“可删除”选项前的空格内打入勾并单击确定后重新启动电脑。

  故障小结:此故障依然是由于误操作使用闪存盘导致的问题,可以看出由于不正常使用闪存盘而导致故障出现的机率是非常大的,因此大家在使用中一定要遵循规格,以保证闪存的正常使用。

  四、可以认U盘,但打开时提示“磁盘还没有格式化”但系统又无法格式化,或提示“请插入磁盘”,打开U盘里面都是乱码、容量与本身不相符等。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可以判断USB存储设备本身硬件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软件问题而以了。

  解决方法:找到主控方案的修复工具搞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就要大家自己看USB存储设备的主控是什么方案的来决定了。

  USB存储设备故障大概也就是这些主要问题了。而对于无法写文件、不存储等现象,一般都是FLASH性能不良或有坏块而引起的。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了呢。随便说明一下,U盘不同于MP3,他不存在固件之说,但有些厂家把自己的软件放到里面,低格一下就会没有的。

  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碰到主控损坏或找不到相应的修复工具时,可以用U盘套件来重新搞一个新的U盘,方法就是把故障机的FLASH拆下来,放到新的PCB板上就可以了。USB存储设备套件包括(PCB带主控(分1.1和2.0之分)及外壳一套),维修起来非常简单,做数据恢复就更方便了。

  谈闪存的正确设置与使用

  很多用户购买闪盘后由于设置不正确,报怨自己的闪存盘质量不佳,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同样的闪存盘拿到别人的电脑上去用,一切正常。其实很多用户的抱怨都是由于自己的电脑设置不正确所造成的,笔者在这里就将闪存的优化过程为大家介绍一下。

  闪存读写速度慢主要是由于系统没有“打开后写入缓存”这一选项,打开这一项的主要方法是:

  1、在Window 98、ME下可以通过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性能-文件系统-可移动式磁盘”,在启用“后写入高速缓存”对话框前打钩,按“确定”后重新启动电脑即可。

  2、在Windows XP下可以通过打开“我的电脑”,右键单击可重金动磁盘,选择“属性-硬件”,再选中闪盘所在的驱动器,单击“属性-策略”,选中“为优化而优化……”的对话框,点击确定,重新启动后即可。

  打开后写缓存以后,闪存的读写速度至少能够提高四分之一以上,例如100MB的文件,打开后写缓存功能仅用10秒钟的时间,而不打开此项功能则至少需要40秒种。

  U盘常见故障排除指导

  1.检测不到盘符

  解决方法:用UMSD工具修复,进行低阶格式化。

  2.写保护/不能写保护

  解决方法:用力过大,开关断,请与您的经销商联系,返回厂家更换(一般出现在03型‘花生状’)

  3.提示是否要格式化

  解决方法:用UMSD工具修复,进行低阶格式化。并请按正确步骤操作使用

  4.无法格式化

  解决方法:用UMSD工具修复,进行低阶格式化。并请按正确步骤操作使用

  5.不通电

  解决方法:请先检查您的计算机是否正常使用。否则请与经销商联系返回产品更换

  6.不认盘(有盘符不能读盘或者是乱码)

  解决方法:用OTI烧录程序重新烧录,若不成功则请您与经销商联系(请参考烧录步骤)

  7.WIN98读不了,WIN2000不能格式化

  解决方法:用UMSD工具修复,进行低阶格式化。并请按正确步骤操作使用

  8.无法写入

  解决方法: 同11项处理

  9.文件不能读取

  解决方法:用OTI烧录程序重新烧录,若不成功则请您与经销商联系

  10.死机/兰屏

  解决方法:拔出A盘,重新启动计算机,现已改进方案

  11.无法复制

  解决方法:用UMSD工具进行磁盘修复,若不成功则请您与经销商联系返回产品更换

  12.容量不符

  解决方法: 同11项处理

  13.占用空间

  解决方法:同11项处理

  14.I/O错误

  解决方法:用UMSD工具修复,进行低阶格式化。并请按正确步骤操作使用

  15.灯不亮\找不到盘符

  解决方法:请您与经销商联系返回产品更换

  16.忘记了密码,怎么办?

  解决方法:用UMSD重新分割,但资料不能保存

  17.红灯一直快速闪烁,检测不到盘符

  解决方法:用UMSD工具进行磁盘修复,若不成功则请您与经销商联系返回产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