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脉冲和方向信号与伺服控制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4-07-02):
有一台S71200PLC 输出的两个信号是 高速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

伺服控制器是 三菱MR-J4 集电极输入需要正转脉冲信号和反转脉冲信号

而plc输出的脉冲信号只有一路 另外一个是开关的方向信号

那么该如何接线来控制呢

网友A:
J4的可以选择脉冲加方向

网友B(2014-11-13):
楼主还是应该多看看资料···

网友C:
PA13-0201即可

网友D(2016-02-28):
PLC加上高速输出适配器就可以发正反方向的脉冲了。

网友E(2016-08-20):
请问你知道为什么PLC脉冲和方向的输出点要接电阻呢?我有次忘记接电阻,将伺服驱动器烧掉了。一直不明白

网友F(2017-05-09):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请问哪个要是明白的话,给帮助一下吧

我用的信捷的PLC,三菱伺服电机

网友G:
有的是5V吧,,之前用的一些步进电机就是,需要加2K电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知道为什么PLC脉冲和方向的输出点要接电阻呢?我...

网友H(2018-07-21):
多看看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I:
其实只需要一路信号控制脉冲(决定位移)即可,方向信号可以是普通开关量信号,只不过伺服需要设置一下脉冲接收形式,指令脉冲形式采用以下方式(我这里是安川伺服设置,三菱伺服类似的),PLC输出形式与伺服接收形式对应起来即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知道为什么PLC脉冲和方向的输出点要接电阻呢?我...

因为有的输入脉冲电压必须是5V 高了爱烧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