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拆的一个元件

楼主(2014-07-02):
   电脑上使用的一个元件坏了,拆解看看

 再来一张芯片特写

  有人猜 出这是什么了不〈〉

网友A:
百度WIFI

插在台式或者笔记本的USB接口,就可以发出无线信号,手机可以上网。

网友B:
50元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百度WIFI插在台式或者笔记本的USB接口,就可以发出...

网友D:
可能是狗

网友E:
U盘一个而已,!!!!!!!!!!

网友F:
u盘芯片?

网友G:
百度可以找到相似的图片,百度WIFI

网友A:
应该不超过20元

我上次买了个19元,不怎么用。

网友H:
随身WIFI 19元

网友I:
银行K宝吧。。。。。。

网友J(2014-09-09):
小度,19.9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随身WIFI 19元

  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