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做啊?

楼主(2014-07-02):
请问各位,MCGS中做一个输入框,怎么做能让这个输入框点一下,就出现一个下拉菜单,然后可以在里面选择我事先设计好的选项。

网友A:
可以画面中添加一个组合框控件。

楼主:
具体怎么设置啊?能给个案例吗?

网友A:
打开MCGS软件帮助,搜素组合框构件看看吧。

注意建立组合框构件时要将组合框大小调至能装下你所定义的下拉框中的数值,否则点击下拉框就看不到下边的数值了。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已经完成了,只是下拉框中怎样添加和删除新的选项,用AddItem( )具体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