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块仪表与屏的通讯设置

楼主(2014-07-02):
请问各位师傅,我用一个威伦的屏,如何与多块仪表通讯,并且如何在软件里设置,谢谢!

网友A:
走MODBUS通讯,仪表设定好站号,触摸屏读相应的仪表用1#address,2#addr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MODBUS通讯,仪表设定好站号,触摸屏读相应的仪表...

这个我设好了,用的是岛电SR93表,读写通道分别为0100    0102     0104  0105 018c 0300该怎么定义数据?

网友A:
有实物在手试下不就出来了,拿1#站来说,读通道100你可以试下1#4x256,不行问仪表厂家, 只要通讯设置对, 仪表modbus地址对,不可能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