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常见故障的排除

楼主(2014-07-02):
涡街流量计介绍

   涡街流量计是根据卡门(Karman)涡街原理研究生产的,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如气体、液体、蒸气等多种介质。其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仪表参数能长期稳定。涡街流量计采用压电应力式传感器,可靠性高,可在-20℃~+250℃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有模拟标准信号,也有数字脉冲信号输出,容易与计算机等数字系统配套使用,是一种比较先进、理想的测量仪器。

涡街流量计的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但是作为一个流量仪表,在质量合格等条件下,也会因为一些因素产生一些故障,涡街流量计的常见故障又有哪些呢?

1. 无流量时有信号输出

原因分析为仪表引线屏蔽或接地不良引入干扰信号;仪表周围有强电设备或动力线干扰;管道强烈震动。解决方法为加强引线屏蔽,保证线路良好接地;让仪表远离干扰源;跳高触发电平或减震。

2. 示值误差偏离过大、重复性过大

原因分析为一次元件的漩涡发生体损坏;上、下游直管段长度不够;仪表常数K只设置不正确;探头玷污严重;管道内流体扰动过大。解决方法为更换漩涡发生体;改变安装地点;重新计量检定取得正确仪表常数K;清洗探头;调换安装地,增加入口压力。

3. 通电后二次仪表无显示

原因分析为电源接线有误或电源断路;接线电压大于220V,电炉烧坏;供电电压与仪表要求供电电压不相符;传感器故障或放大板故障;故道内流量太小或管道内无流量。解决方法为检查线路,正确接线;如果烧坏查找损坏部件,更换原厂配件;按要求提供供电电源;更换二次仪表故障部件;调整管道流量。

4. 流量下限拓展受限制

选用可以设置流量补偿修正系数的流量显示积算仪,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流量下限的拓展。以三角柱形漩涡发生体为例,雷诺数范围为2×104~7×106,为实现流量下限延伸到5×103,在测量小流量时应修正。根据在雷诺数5×103~2×104范围内的理论补偿修正系数,拓展流量下限及补偿流量测量误差。

5.  远传信号输出不正常

原因分析为如果是频率或脉冲信号输出,接受电路与输出电路兼容;如果是(4~20)mA电流输出,流量设定范围与输出电流不一一对应。解决方法为外接电器元件(如串联一定阻值的电阻等),使输出和输入电路良好兼容;参数设定时流量上下限数值与4mA和20mA一一对应。

6. 流量不准确,与工艺参数差别较大

原因分析为工艺参数录入有误;仪表量程不满足实际流量要求。解决方法为:正确录入仪表参数;调整工艺或选择适合实际流量范围的仪表。

7. 仪表常数K随使用介质变化而变化

涡街流量传感器用来测量液体流量时,应该使用水来标定仪表常数K值,在测量气体和蒸汽时,应该用气体标定仪表常数K值。虽然从原理上讲,仪表常数K值与被测介质的性质无关,但由于传感器的加工工艺,各生产厂家之间存在差异,不同流体对应的K值会有一些区别。因而,使用不同介质时,应该用等同介质标定,以取得仪表常数K值。同时,使用介质温度高于150℃时,还应该对仪表常数K值修正。

8. 仪表使用一段时间后,误差偏离正常范围

由于工业流体介质往往含有一些杂质,应根据具体情况在规定时间内清洗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