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故障一例

楼主(2014-07-02):
昨天维修了一台驱动器,今天安装调试发现问题如图

楼主:
经过两次的断电,故障依旧,断开电源手工检查驱动吊机丝杆,很重,转不动

楼主:
转动、润滑后再开机正常!

网友A:
通过伺服控制器报警内容确认故障范围并逐个排除,能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