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0 S7-200 Explorer打不开

楼主(2014-07-02):
V4.0 STEP 7 MicroWIN SP9软件 中V2.0 S7-200 Explorer  打不开,,警告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大神指教……

楼主:
要么就出现下面的现象:

网友A:
安装 不正确,重新安装!或者系统里少数据文件2005数据库!!

网友B:
这个我还没有用过,都是使用的编程软件。

我试了下点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 不正确,重新安装!或者系统里少数据文件2005数...

没少2005数据文件,重装提示

还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