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断电功能

楼主(2014-07-02):
我看到台达ES2和SA2编程手册上断电超过15天,内部时钟会清零,但是我又没看到PLC上有装电池的,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ES2和SA2在停电时是靠电容供电的,理论上半个月,所以最好不要用PLC的万年历,改用触摸屏的比较好,否则万一遇到春节放假就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了,没考虑到上面去。

网友B:
EH系列带电池的呀,选带电池的不就行啦

网友A:
成本问题啊,而且很多时候确实用不到掉电保持和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