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为什么电机不转?

楼主(2014-07-02):
上电后,程序还没运行时,电机轴可以用手轻轻转动。
程序运行时,电机不能转到。查来查去出不出原因,还望师傅们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电机带抱闸的吗,之前都能运行,突然间不能运行的,要不是线路问题,要不是器件问题。

网友B:
伺服电机,伺服使能信号ON时,你用手肯定无法转动!

此时伺服电机只接受控制器的运转信号!

没有工作时,只要是非刹车电机就可以运转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
是不是速度信号没有给定

网友E:
手动也不动吗?、还是手动情况下动自动情况下不动

网友F:
应该是伺服电机的伺服使能信号ON时, 用手肯定无法转动!

网友G:
山洋电机的说明书里有个JOG模式,你自己不会看说明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伺服使能信号ON时,你用手肯定无法转动!此时...

二楼正解

网友I:
上程序后,电机转不动,LZ可以找一台备用好的伺服器或者伺服电机来代换测试一下,用来区分是伺服器的原因,还是伺服电机的原因。如果是伺服电机的原因多半是编码器有问题了,如果线圈或者磁铁有问题,LZ用手转动会有阻滞感和转不动(不带刹车的情况下)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进口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的,有需要联系!在东莞长安,技术绝对国内一流

13434598434  莞深机电技术莫工  www.gd-guanshen.com

网友B:
不过楼主:线路实在很烂!

说了实话千万不要拿刀砍我

网友J: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虽然驱动系统种类繁多  电机转无非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使能信号 和 脉冲信号的给定

网友K:
把使能悬空,不要接使能了

网友L:
不知您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意见供参考:

1.未接入伺服ON信号前(Y4脚,驱动器的37脚)前确实马达轴是可以用手转动的,是正常现象

2.伺服ON后,用手无法转动马达轴,是正确的。

3.根据参数设置,应该使用的是位置控制,脉冲方式,脉冲是否已发出?

4.你使用方向+脉冲方式,应该是26脚是方向,28脚是脉冲,您的接线图正好反了。这样的接线无法动作

5.实际配合的马达是否真的是P50B07030D?马达改变后磁极数可能发生改变,会导致无法转动

6.马达的UVW线接线是否正确?相序错误也可能不能转动

7.马达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设定错误后也是光励磁,不能连续转动

您未告知具体的马达信号,上述5,6,7只是可能性之一。实际使用时发生5,6,7的情况时,用手转动马达轴,有可能突然旋转30度或45度后变成不动

网友M:
lu guo xue xi de  xi wang duo dian zhe yang de

网友N(2014-08-03):
同意14楼观点,伺服电机用在位置控制上,所以信号不到位电机是不可能转的动的。

网友O(2014-11-13):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伺服使能信号ON时,你用手肯定无法转动!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