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生产数据-

楼主(2014-07-02):
求助采集生产数据方案:从欧姆龙cp1h

从PLC采集生产数据等信息。如果从多个plc采集数据(距离可能有近有远),用什么方式什么设备来实现,从硬件成本、稳定性、开发成本等综合考虑。

如果是只从单个plc采集数据,有没有那种带有gprs功能采集卡?

请大侠们不吝赐教,感谢。如果有相关链接也可以。

网友A:
用KEPWARE 将生产数据采集到数据库中即可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采用组态软件来实现。现在最成熟和稳定的就是采用有线网络。

要看你的通讯距离,有可以采用wifi 的无线PLC模块或是数传电台模块,GPRS基本没人用,后期维护困难,除非你的通讯距离很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采用组态软件来实现。现在最成熟和稳定的就是...

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采用组态软件来实现。现在最成熟和稳定的就是...

嗯,大致了解。现是决定采用wifi的无线PLC模块,有线也会用(只是距离太远还是用网线)。

再请教,1. 用WIFI或是以太网模块的话,因为是多个PLC需要专门的路由器(或HUB)吗?之前我查资料说如果直连网线的话,所用网线跟普通网线接法是不一的,这样的路由肯定是不一样的?有没有什么型号推荐?

2. 组态软件可以根据需要从多台且不定时从PLC采数据到数据库吗?还是说只用它的DLL接口即可?不能的话,只能自己写。

如果大侠已经成熟的方案及软件,可以考虑购买。可联系33461596@qq.com,邮件或QQ.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EPWARE 将生产数据采集到数据库中即可

谢谢你的回复。网络连接有没有什么建议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采用...

 1、不管是wifi还是有线,你一个上位机要连接多个设备都需要路由器。我用过欧姆龙的有线模块,网线都是普通的标准网线。路由器也是普通的路由器随便买一个,当然工业级的更好。

1、组态软件我用的不多,西门子的wincc是可以实现不定时从多台PLC采数据到数据库的,当然什么时候采集是需要控制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