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驱动器型号:A06B-6114-H303,出现报警信息

楼主(2014-07-02):
发那科驱动器型号:A06B-6114-H303          SVM3-20/20/20i  160i

田中驱动器报警

SV0449:SV IPM ALARM   TheIPM(Intelligent Power Module)detected an alarm;

SV0603:INV.IPM alarm(OH)   The IPM(Intelligent Power Module)detected anoverheat alarm   IPM智能功率模块过热报警;

引起原因是:电机使用条件苛酷、环境高温、SVM报警;

这个报警问题如何解决,请大师们给予指点!

网友A:
全新国内著名厂家高端矢量变频技术,伺服驱动器软件

用于变频伺服生产或者二次开发必备技术,
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提供完整软件的源码;
可按照客户要求编写修改之后,提供烧写码;
根据客户的要求修改之后,提供带有程序的芯片;
高端1矢量3变频8技2术3来1电3咨7询4伺服6转让4
变频器\技术转让\源码\
秋秋: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联系电话13823137464

网友B:
1、机床是开机就报警。伺服坏了。

2、机床开机不立刻报警,等待一些时间报警。检查伺服的冷却风扇,并观看伺服上的状态窗口的报警号(你没贴出来)。

发那科伺服在环境温度超过40摄氏度后容易报过热警。保证电气箱内温度不超过4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机床是开机就报警。伺服坏了。2、机床开机不立刻报警...

是开机就报警,厂家也说是伺服驱动器坏了,但是我们这边想修修,不知到要从那一个方面进行检测,从那个模块开始检测,智能功率模块又是那个部位应该怎么判断??

网友B:
如果状态窗口没有报警号显示故障不在功率模块,功率模块本身是无法测量直接换模块。看情景故障在检测温度的元件上或者信号转换芯片回路。这两个东西在伺服功率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状态窗口没有报警号显示故障不在功率模块,功率模块本...

谢谢您

楼主(2014-12-02):
引用 网友B:
如果状态窗口没有报警号显示故障不在功率模块,功率模块本...

你好,我这台机器u轴不能动,怎么回事?与Y轴联动脱开以后,U轴不能动,但屏幕上U轴的坐标在动,电机也没有任何反应也是不工作?请指点,谢谢!

网友B(2015-01-20):
机床控制面板上的锁定试验按钮被按下了或者按钮坏了。

楼主:
是哦,谢谢指导

引用 网友B:
机床控制面板上的锁定试验按钮被按下了或者按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