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加热器该如何选型?

楼主(2014-07-02):
电机加热器该如何选型,控制上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关电`以免发生意外 `找个专业技术师检查~~~

网友B:
注意超温断电,注意线路短路过载,

网友C:
加热器最好不要用金属的,可以用硅胶的,控制要可靠

楼主:
有没有型号和牌子推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