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40温度量模块怎么配置?

楼主(2014-07-02):
项目中,要用温度量模件以3线制测量Pt100,M340温度量模块怎么配置?

这是我的配置,但是联机测不到温度值。

网友A:
擦 关键词用太准了 wzl吗?睡前想起来 百度了一下温度量模件配置的 居然只有这一个 看来今天加班还是没解决问题啊

网友B:
M340温度量模块可以使用 PT100 吧,配置倒是真不知道

网友C:
硬件配置,选择你模块的型号,然后设置一下相应参数。

网友C:
还有就是你接线是否正确,可以在线监测一下输入地址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