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pid程序错误!触摸屏和PLC连接 修改数值问题

楼主(2014-07-02):
M6接通后PID算出的值D150是32767.Y0无输出
还有三菱的触摸屏GOT2000系列 和PLC通讯后修改D200的数值,但按下M6后
数值又自动恢复到PLC里原本设定的值 ,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
增加:

LD    M8002

MOV K1500 D180       #开机赋值(仅一次)

D180取代程序肿的K1500

那么触摸屏修改D180的数值,就不会因为每次M6接通,把K1500写入D200,只会每次写入D180中的数值。

网友A:
增加:

LD    M8002

MOV K1500 D180       #开机赋值(仅一次)

D180取代程序肿的K1500

那么触摸屏修改D180的数值,就不会因为每次M6的接通,而把K1500写入到D200,仅每次写入D180中的数值而已。K1500仅一次到D180,以后D180值通过触摸屏赋值,千万不能直接赋值到D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