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定,除了安装稳压器还可以安装什么

楼主(2014-07-02):
一起的工作电压是380V,但是中国的电压一般不稳定,除了安装稳压器,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网友A:
加大电压适应范围!

网友B:
不是中国的电压不稳定,而是你不肯增加成本!

中国的高压还是基本稳定的,你直接用高压电就行了(自己申请独立安装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