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L系列通讯地址

楼主(2014-07-02):
求助!

   L系列变频器,找了半天没找到通讯地址,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参照其他系列变频器的地址进行通讯,

实在不行,只能一点点试了,如果哪位有带地址的说明说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A(2020-12-07):
你好,我遇到一个问题。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台达编程软件DELTA_IA_PLC_ISPSoft-V3-11_SW_20200714 (1),通讯设置时提示DriverInfo.txt文件丢失,

我在官网下载了好几次,重新安装了好几次,都不管用,

请问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百度上也没有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