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I9100变频器在洗衣机的应用

楼主(2014-07-02):
普传PI9100变频器在洗衣机的应用

普传PI9100变频器在洗衣机的应用近些年来,工业洗涤设备尤其以水洗设备为主,变频器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变频器也因此为工业洗涤设备带来了全新的技术革命,从最早的不可调速的半自动洗衣机到用两个双速电机来实现四个速率的全自动洗衣机,最后发展到只需一个电机就可实现多段速率的现代洗衣机。 全自动洗衣机的洗涤过程如下:  首先,加水,正反转洗涤25分钟,洗涤完毕后,排水,进入脱水阶段,脱水阶段包括均布、中脱和高脱三个过程,均布即是在有水和无水的情况下,以比洗涤过程高的转速正向旋转1.5分钟,使衣物均匀地附着在洗衣机的滚筒内侧,以使后续的脱水过程平稳;排水后,提高转速进入中速脱水过程(2分钟),随后再进入高速脱水过程(5分钟),使衣物的含水率降至所要求的水平。 速度的设定方式有两种: 1)以多段速的方式,在变频器上直接设定各阶段运行速度; 2)通过洗衣机专用控制电脑,以通讯方式设定各阶段的运行速度。各阶段的运行速度为: 洗涤:30rpm左右 均布:60rpm左右 中脱:400rpm左右 高脱:700~800rpm。 工业洗衣机要求变频器能提供高转矩、多段速、宽电压范围、自动转差补偿和方便的通讯方式;性能稳定,能适应各种宾馆、酒店洗衣房的高温、高湿的环境;变频器供应商能提供及时的和完善的服务,总之,要求变频器能适应工业洗衣机特定的洗涤工艺要求和特定客户群的服务要求。 客户介绍:汕头某洗衣有限公司。 客户需求:由于机器是旧机器,里边的变频器烧坏,客户要求我们给他做改造。 改造内容:现场检查后,发现机器通过洗衣机专用控制电脑,以通讯方式设定各阶段的运行速度的。由于通讯地址的不同,直接更换变频器是行不通的。通过查看线路后,发现机器的动作都由控制面板给洗衣机上面一块电路板信号来实现速度控制的。通过测试出正转,反转,脱水三个控制点,直接把洗衣机上面专用控制电路板脱离掉,用这三个点来实现机器的多段速控制。实现机器的功能。
图(一)洗衣机设备
图(二)普传变频器应用现场 找到方法后,采用普传9100A 004G3变频器,安装完机器,相应的参数设置如下: U0.02=1   U0.03=6  U0.10=120   U0.12=120   U6.10=1  UC.01=80   UC0.02=80   UC.04=100 由于无法实现通讯,机器改造只能实现三个动作,即为正转,反转跟脱水,机器运行后,根据客户需要的速度,给客户调整各个 动作的速度,客户觉得可以满足他们机器运行的要求。

网友:
普传168,2000,7600,7800,8000配件,现货供应需要联系,QQ2734252443,QQ空间有所有配件图片,变频器配件系统方案解决供应商,十几年技术愿与您资源共享,技术分享沟通哈

网友A(2014-09-18):
不知现在内置变频器的洗衣机占多大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