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两个阀门

楼主(2014-07-02):
冷却水塔两个阀,一个电动回水阀 一个电动出水阀。要求同时开 同时关。

但是如果其中一个打开了,另一个还在关闭中,那么就要求关掉打开的那个,不关闭的或者不打开的话,水满了从塔流出来。

请问要用到PLC来做吗?怎么做?还有其他方法做吗?

网友A:
可以不用PLC,做简单的控制

网友B:
这个不用PLC就可以实现啊

网友C:
呵呵,可以,你只是要一个检测的就行

流速开关啥的,或者阀门上带开关的都行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控制,不用PLC。可以用两个电动阀加两个流量开关。上电后两个阀同时打开,延时一段时间如果流量开关检测到其中一个没有流量就关闭电动阀。电动阀如果带打开和关闭状态的话就不用流量开关了。

网友E:
为了简单易行,建议装一个小PLC,

网友F:
  这个搞一个小型 PLC 就能搞定,需要的话,我这有 国产 新PLC ,完全可以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可以,你只是要一个检测的就行流速开关啥的,或者阀...

网友G:
看不懂!

同时开同时关,逻辑就已经化简了,两个阀只有开、关两个状态。

什么是开、关的主令条件?液位?某个阀门的流量?

网友H:
增加两个阀门大开与关状态回馈,回馈信号增加延时,设定时间内没有接收到回馈信号就关闭开始动作的阀门

网友I:
三相交流永磁同步电动机无感驱动器方案技术转让

产品规格:0.75~132KW
电压频率:380V 、50/60HZ
控制方法: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转矩/速度混合模式
转矩精度: ±2%额定转矩
1、控制方式:采用美国TI集团32位DSP为核心的控制单元,实现高性能的矢量控制。
2、内置PID功能,可实现高性能的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
3、强大的通讯功能,支持标准的Rs485/232通信,支持CAN BUS。
4、人性化显示菜单,可方便显示状态参数以及对控制参数的调整。
5、特有的逆变模块温升监控功能,风扇调节可控,适时降低电机噪音和温升。
6、具有完善的过流、过压、过热、欠压、过负载、欠相等保护机制。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网友J:
如果你的水阀有开到位或者关到位的话 那样比较好,当一个水阀开到位后另一个再启动就行了。。

网友K:
这个简单,直接硬连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