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控柜的功率如何算出来呀

楼主(2014-07-03):
 最近在做换热站仪表的设计,但是设备啥的布好之后,打算算算功率有多大,但是不知道如何去算呀,设备有西门子的plc及扩展模块、流量计、流量调节阀、泄压阀、温度计、压力计,求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1、所有的功耗器件的工作时序图画出来;

2、每个器件的工作功率的曲线叠加到时序图中;

3、把时序图中的所有器件的功率按时间轴累加,其中的峰值就是“最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