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ASCII码转换

楼主(2014-07-03):
小弟菜鸟,最近公司有个电子秤,该电子秤与组态王无通讯协议,该称能接收的数据为ASCII码,如何编程才能使电子称将正确数据传送给组态王。

网友A:
一种是在组态王脚本中自己编写通讯程序,这种方法一般比较困难。还有一种是通过VB等做一个中转软件,中转软件将读取到的数据传给组态王。

网友B:
(低成本、高性能、稳定成熟)变频器全套生产研发技术转让

关键词:变频器,成本极低、稳定成熟、快速投产,源码,技术转让
产品特色:国内市场份额占行业前列,知名度高,故障率低,稳定可靠。
产品性能:
结构紧凑,体积小;
高性能的电流矢量控制;
同时驱动永磁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
无码盘矢量控制可达0.5Hz,150%转矩;
带编码器控制0Hz可提供180%的零速转矩(有传感器矢量控制)
V/F控制可达0.5Hz,150%转矩;
支持多个电压等级220V、3相380V、3相480V、3相690V、1140V。
更多详细资料请索取。
转让优势:(源自艾默生)程序源码(带注释),硬件原理图及PCB(控制板,驱动板,键盘板),器件清单BOM,产品使用说明书电子版。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技术合作,合作开发,合作生产等,为想生产变频器的公司或者个人提供技术咨询,为您的顺利生产铺平道路。
秋秋: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所在地: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在组态王脚本中自己编写通讯程序,这种方法一般比较...

谢谢,能不能给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