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做画面自动切换

楼主(2014-07-03):
我做了100多个画面,其中一个主画面,希望在任意一个画面下,10秒内无操作,自动切换到主画面,据说是要用到脚本程序,具体怎么做,求指导

网友A:
用脚本

tt=!GetLastMouseActionTime( )

'获取鼠标最后动作时间
tt1=!TimeGetCurrentTime( )

'获取当前时间
tt2=!TimeGetSpan(tt1,tt )

'比较时间差

if tt2>时间  then 用户窗口.屏保画面.Open( )

判断然后切换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脚本tt=!GetLastMouseActionTi...

THX

网友C(2014-08-05):
引用 网友A:
用脚本

楼主就是个高人,深藏功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