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执行器四大妙招处理故障

楼主(2014-07-03):
伯纳德执行器四大妙招处理故障

伴随着技术时代的到来,计算机时代应该称之为21世纪的主导。伯纳德执行器通过4-20MA的输出信号来完成动作位移装置,同时伯纳德执行器以其性能稳定,质量好,方便快捷的优点被更多的中小企业喜爱,逐渐大批量的应用于工业生产中,那么伯纳德执行器一旦在工作中出现了罢工作业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伯纳德电动执行器四大处理故障的小妙招:

提起伯纳德执行器,不少消费者第一感觉就是迷茫,伯纳德执行器干什么的,伯纳德执行器有什么用处,在这里我们就要为大家科普一下伯纳德

行器的相关概念伯纳德执行器是中国在80年代引进法国技术生产的,用来驱动执行机构以控制介质的流动,伯纳德执行器又分角行程执行器、直行程执行器、多回转执行器。伯纳德执行器主要还是控制阀门,起到开关的作用。而且伯纳德执行器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

迈捷孚伯纳德执行器采用新颖结构部件。伯纳德执行器的伺服放大器中采用了微处理器系统,所有控制功能均可通过编程实现,还具有数字通信接口,从而具有HART协议或现场总线通信功能,成为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中的一个节点。有的伺服放大器中还采用变频器技术,可更有效控制伺服电机动作。减速器采用新颖传动结构,运行平稳、传动效率高,无爬行、摩擦小。伯纳德执行器位置发送器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有的采用传感器,直接感应阀杆的纵向或旋转动作,实现了非接触式定位检测;伯纳德执行器有的采用特殊电位器,电位器中装有球轴承和特种导电材质做成的电阻薄片;有的采用磁阻效应的非接触式旋转角度传感器。
  一、伯纳德执行器故障现象:伯纳德执行器的执行机构通电后,给信号开可以,关不动作。
  故障排除方法:先仔细检查伯纳德执行器反馈线路,确认反馈信号无故障,给开信号时开指示灯亮,说明开正常,给关信号时关指示灯不亮,说明关可控硅部分有问题,首先检查伯纳德执行器关指示灯,用万用表检测发现关指示灯开路,将其更换后故障排除。
  二、故障现象:给伯纳德执行器通电后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伺放板无反馈,给信号不动作。
  故障排除方法:因伯纳德执行器电源指示灯不亮,首先检查伯纳德执行器保险管是否开路,经检查保险管完好,综合故障现象,可以推断故障有可能发生在伺放板的电源部分,接着检查伯纳德执行器电源指示灯,用万用表检测发现指示灯开路,更换指示灯故障排除。
  三、故障现象:伯纳德执行器通电后给关信号(4mA)执行机构先全开后再全关。
  故障排除方法:先拆除伯纳德执行器伺放板,直接给伯纳德执行器通电发现仍然存在原故障,检查电阻,电阻阻值正常,说明电阻没问题,检查伯纳德执行器电机绕组,发现伯纳德执行器阻值正常,电机没问题。由此故障推断有可能电容坏,重新更换电容,故障排除。
  四、故障现象:伯纳德执行器现场只要送AC220V电源,保护开关立即动作(跳闸)执行机构伺放保险已烧。
  故障排除方法:首先用万用表检伯纳德执行器上的电机绕组,发现电机绕组的电阻趋向于零,说明伯纳德执行器电机已短路,再检测抱闸两端电阻,伯纳德执行器电阻趋向于无穷大,说明抱闸已坏,正常应是1.45K左右。最终的处理办法是:在伯纳德执行器上更换新的抱闸和电机,把伺放板的保险管装上,重新调试,恢复正常运作。
   根据上面简单的系统的介绍,相信对于伯纳德执行器在工作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大家也掌握了一定的解决方法,伯纳德执行器在如今工业大国的应用上也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