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的程序确认

楼主(2014-07-03):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是电机的正反转程式,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怎么感觉那里好像不对

网友A:
图片看不清,好像启动按钮也在互锁里面。输出有互锁就行了,启动按钮就不需要了。

网友B:
图片太模糊了,传张清晰的吧!

网友C:
正反转的就需要把输出互锁就行了

网友D:
少过载保护!热继电器!!1

网友E:
其实,做好自保持和互锁就行。中间加上故障点。

--------------------------------------

网友F:
图片不是很清楚,但是做好星三角转化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其实,做好自保持和互锁就行。中间加上故障点。-----...

 大侠这个很清晰,楼主 的有点看不清。

网友H:
这个控制除缺少过载保护外,还需要在PLC输出端子之间增加继电器触点互锁。

网友I:
没问题啊,有自锁,有互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问题啊,有自锁,有互锁

网友K:
做好自保持和互锁就行。中间加上故障点。

网友L:
不建议用定时器,换成辅助触点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