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局部变量的变量类型求解

楼主(2014-07-03):
求解变量类型IN-OUT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就是该参数既是输入参数也是输出参数,说白了就是在程序中即使用了该参数的值,也给该参数赋值

网友A:
对:   就是该参数既是输入参数也是输出参数,说白了就是在程序中...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如果不懂函数的“参数”的概念,就不好解释了。

就是技能对该参数进行赋值,也能由该参数给其它变量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懂函数的“参数”的概念,就不好解释了。就是技能对...

这样看对不对:

   对于该子程序来说,这个变量(参数)可以被主程序赋值,同时在子程序结束时候,该变量(参数)又可以将子程序中结果存储,并且返回给主程序?

楼主:
对:   就是该参数既是输入参数也是输出参数,说白了就是在程序中... 内容的回复!

  对于该子程序来说,这个变量(参数)可以被主程序赋值,同时在子程序结束时候,该变量(参数)又可以将子程序中结果存储,并且返回给主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如果不懂函数的“参...

 对

网友C:
in,out,in_out,temp,这些一般用于子程序,不能用于Q和I映像区。

in为主程序调用子程序是需要对子程序的某些参数赋值或者设定时使用,这样的好处在设定的参数不同时,该子程序可以被多次调用。

out为子程序调用完毕之后的计算结果的输出,该结果为调用该子程序的程序所需要的结果。in_out兼备以上in和out的功能。

temp为子程序内部的变量,不参与输入输出,只参与子程序内部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out,in_out,temp,这些一般用于子程...

专业!

网友D:
相当于一个中间量的角色,比如你定义M点可以用此点。。

网友E:
这个应该属于既有输入特性又具有输出特性的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