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恒压供水节能原理

楼主(2014-07-03):
通过内置PID调节器对供水系统进行闭环控制设置一个恒定的给定压力值,变频则通过现场传感器的信号进行PID调节,控制变频的输出。通俗的说就是,当压力超过给定值则变频器减速,不足给定值增速,供水系统始终保持恒定压力,变频器输出则无须考虑。

在夜间和上班时间节能效果显著,当然,如果是高层建筑的话,就要考虑水泵的效率来设定给定值,有条件的增设气压罐,节能效果明显变频供水:利用变频器的调速功能,自动调节水泵的转速,在用水量发生变化时(水的压力发生变化),自动调节水的压力并保持恒定。前提是有足够的水源供应,如果水源不足,变频恒压供水装置会启动保护,停掉水泵。他的特点是恒压,就是不论用水量如何变化,只要在调节范围内,就能保证水的压力恒定,就是控制在一个点上。他代替原来的压力罐供水方式,具有节能,自动化程度高,压力恒定,体积小等优点。

网友A:
艾米克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上的应用案例

艾米克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上的应用案例,恒压供水是指在供水网中用水量发生变化时,出口压力保持不变的供水方式。利用变频器、PID调节器、单片机、PLC等器件的有机结合,构成控制系统,调节水泵的输出流量,实现恒压供水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上应用的技术已在供水行业普及。

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主要特点:1、节电: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的最显著优点就是节约电能,节能量通常在10-40%。从单台水泵的节能来看,流量越小,节能量越大。

2、运行可靠: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实现了系统供水压力稳定,由变频器实现泵的软起动,使水泵实现由工频到变频的无冲击切换,防止管网冲击、避免管网压力超限,管道破裂。

   3、卫生节水:根据实际用水情况设定管网压力,自动控制水泵出水量,减少了水的跑、漏现象;系统实行闭环供水后,用户的水全部由管道直接供给,取消了水塔、天面水池、气压罐等设施,避免了用水的“二次污染”,取消了水池定期清理的工作。

4、控制灵活:分段供水,定时供水,手动选择工作方式。5、自我保护功能完善:新型的小区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具备了过流、过压、欠压、欠相、短路保护、瞬时停电保护、过载、失速保护、低液位保护、主泵定时轮换控制等功能,功能完善,全自动控制,自动运行,泵房不设岗位,只需派人定期检查、保养如某台泵出现故障,主动向上位机发出报警信息,同时启动备用泵,以维持供水平衡。万一自控系统出现故障,用户可以直接操作手动系统,以保护供水。

6、延长设备寿命、保护电网稳定:使用变频器后,机泵的转速不再是长期维持额定转速运行,减少了机械磨损,降低了机泵故障率,而且主泵定时轮换控制功能自动定时轮换主泵运行,保证各泵磨损均匀且不锈死,延长了机泵使用寿命。变频器的无级调速运行,实现了机泵软启动,避免了电机开停时的大电流对电机线圈和电网的冲击,消除了水泵的水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