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水系统常见故障及分析

楼主(2014-07-03):
供水系统常见故障以及解决办法

常见问题

一:在客户用水时,有很大噪音,水的压力也不是很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用户用水时,水压波动剧烈,变频泵一直处于变频状态。

2、由于用户用水和变频泵频繁变频导致的水压波动引起一些管道共振。

3、变频部分频率可能和泵的机械振动频率相近引起共振。

4、检查是否有气蚀现象(泵充水是否完全)、出口管路是否有空气积聚。

5、检查水泵的轴承是否有磨损。

6、可能变频的参数没有设置好。

二:水泵启动瞬间压力很大?

   1、要检查管道是否有阻塞现象,造成压力突变(因为流量变小),要检查管道是否有漏水现象,造成压力不能保持。

   2、一般来说,供水机组是自动的,它的自动动作是靠压力来控制机组的开关动作。管道的流量大小也会影响很大,流量变小会造成水泵一启动,出口处至阻塞处压力突然变大,造成压力控制误动作,启动就会频繁(漏水也会)。

   3、启动水泵的瞬间,产生了水锤。

三:系统打不上水?

1 、检查水池有么有水,电机应该是转的吧。你看看电机转的方向对不,变频器有可能被改向了。

2 、还有你的止回阀如果在电机的前端,止回阀的前端如果有水,而电机里的水有被排空,这时电机抽的是空气那能把压了那么高水柱的止回阀打开?看看电机前有没阀门,你要把上面的水排掉,电机才抽的上水。

3 、在不行你要打开机子看看抽水的叶轮是不是破了。不过这时由于不平衡,电机的噪声会变大。

四:进水端已经有水箱的情况下,出水端的稳压罐是起什么作用?

1 、起到恒定水压的作用,但是现在一般情况下用泵就能解决恒压问题,不设置恒压罐。

2 、起到消除水锤的作用。减少水锤造成的管网冲击。

五:压力无法平稳,怎样去解决?

    如果是用水量波动大,或者是供水管太细,就不好办了。可以尝试重新设置系统的PID参数、改变压力变送器的安装位置。上边说的对观察一下变频器频率也有可能在某个用水量的时候滴水泵共振,尝试改变设定压力。

六:压力传感器安装的位置与节能没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只取决于设定值。如果设在终端,压力就要低一些,如果是泵出口,压力就会高一些。还有,如果在泵的出口,反应比较灵敏,这样频率波动比较大,这样可以通过控制器参PID数来忽略小信号。最好是建议把压力传感器装在离泵的出口稍微远一点。

七:水泵长时间运行导致水发烫?

     引起的原因:用户长时间水量很小时,水泵长时间运行导致水发烫。

     解决方法:用水量很小的时候,控制会进入休眠状态,原来运行的大泵会自动停止运行,启动小泵(小泵可以参与变频,也可以不参与)。如果系统用水量很少或者几乎不用的情况下建议小泵不需要参加变频,这样小泵达到一定压力会自动关闭,到了一定压力又会自动开启。如果用水量不是很大,但是需要维持恒压的系统,建议启用小泵参与变频,到没有用户用水时小泵会自动的休眠停机,避免了没有用户用水也一直转泵导致水发烫的问题。也为用户节省了电量。

八:长时间只运行一台泵,要人工去转换,有些水泵由于长时间不运转导致卡死现象。或者导致有臭水产生?

     引起的原因:

    由于现在很多供水系统都是由PIC控制的,系统中没有泵的轮换功能,水泵由于长时间只工作一台水泵,其他水泵由于长时间没能转动,水泵内的水由于长时间不转动而变黄发臭,泵的寿命也减短了。

      解决方法:

    SAJN控制器系统提供一个根据用户需要的时间来设定水泵的轮换时间,水泵有了轮换将会很好的避免了长时间只工作一台水泵,其他水泵由长时间没能转动,使得水泵容易锈死,水泵内的水由于长时间不流动而变黄发臭这些问题。使的水泵的寿命也跟着增加。降低了维修成本。

控制柜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常见问题:

一:开关经常跳或者不能合闸?

   1. 开关老化

   2 .开关选型不对

   3 .水泵卡死或电机内部短路

   4 .线路老化,短路,用线过小或者缺相。

    解决方法:

将控制系统的电源关掉,然后用绕表量电机,电路的三相是否有短路或接地现象(测量时注意:要把变频输出端拆下来,以免测试时把变频输出的模块烧坏):用手转动电机看看是否有卡死;必要时更换开关。

二:接触器噪音大?

     由于接触器的衔接触面不平造成,表面有沙或生锈。后果会造成缺相,最后导致接触器,开关变频等元器件的烧坏。

     解决方法:

     将控制该接触器的负载开关打下,手动快速开关接触器经过反复多次后如果响声还没有解除,需将其拆下将衔铁磨平,或者更换新的接触器。

三:热继经常跳?

1、电机过载。

2、选型是否匹配。

3、否老化,主线是否过小。

解决方法:看电机与热继的选型是否匹配,检查电机确保电机正常还有此现象需要更换新的。更换新的匹配主线。

四:接触器或中继吸合不正常?

     1 、线圈零圈断路。

     2 、中间继电器头坏掉。

      解决方法:

      检查线路,更换新的中继头。

五:变频器经常报故障?

     1、参数设置不正确。

     2 、变频器老化。

     3 、水泵过载。

     4 、缺相。

     5 、线路松动。

       解决方法:

      先将变频器复位,如果短时间内重新发生相同的故障则说明变频器不能继续工作直至工作解除。变频器产生的故障代码记录下来,对照说明书将故障解决,将电路全部紧固一次,测量三相电流,看看是否平衡。供电电源缺相造成变频器输入端烧坏,或变频老化,需更换变频器。

六:控制器的输出输入点不正常或不能正常运转?

     1、控制器的输入输出点长期频繁动作,造成控制器内部的触点烧毁。

     2 、由于触点经过强大的电流造成。

     3 、程序出错或控制器已被烧毁。

       解决方法:

      需要更新控制器的程序将烧毁的输入输出点通过软件改到备用触电上面用,必要时更换控制器。

 七:压力不稳波动大?

     1 、控制器的参数未调好。

     2 、水泵的效率太低。

 八:系统时好时坏,不能正常运行?

     1 、线路的出现松动

     2 、元器件老化

       解决方法:

       检查线路,紧固线路,检查元器件必要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