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常见故障排除技巧

楼主(2014-07-03):
启动时水泵不转?

原因:填料太紧或叶轮与泵体之间被杂物卡住而堵塞;泵轴、轴承、泄漏环锈住;泵轴严重弯曲。

排除方法:放松填料,疏通引水槽:拆开泵体清除杂物或锈;校正弯曲的轴或换新的泵轴。启动时水泵不转,但有嗡嗡声。除上述原因外,还需要检查马达线路是否缺相或电压不足,泵机负载过大等。

启动后水泵不出水?

原因:泵内有空气或进水管积气,底阀关闭不严灌水不满、真空泵填料严重漏气,闸阀或拍门关闭不严。动水位低于水泵滤水管,吸水管破裂等。

排除方法:清除杂物,更换已损坏的橡皮垫,改变阀片方向,压紧或更换新的填料,关闭闸阀或拍门,加大罐水量,直到放气螺塞处不冒气泡;更换有裂纹的管水,降低扬程,将水泵的管口压入水下0.5米。降低水泵的安装位置,使滤水管在动水位之下,或等动水位升过滤水管再抽水;修补或更换吸水管。

流量不足?

原因:管路实际需求扬程超过水泵允许扬程;转速不配套或皮带打滑、转速偏低,轴流泵叶片安装角太小,吸程过高,底阀、管路及叶轮局部堵塞或叶轮磨损过大,吸水高度超标,出水管漏水严重。吸水管漏气、底阀漏气,进水口堵塞,底阀入水深度不足。

排除方法:降低扬程,恢复额定转速,清除皮带污垢并调好皮带紧度,调好叶片角,降低水泵安装位置,拧紧压盖、密封水泵漏水处,压紧填料或更换填料,清除堵塞物、更换叶轮,更换泄漏环,堵塞漏水处。检查吸水管与底阀,堵住漏水源,清理进水口处的淤泥或堵塞物,底阀入水深度必须大于进水管直径的1.5倍,加大底阀入水深度,检查电源电压,提高水泵转速,更换密封环或叶轮,降低水泵的安装位置,或更换高扬程底阀入水深度,检查电源电压,提高水泵转速,更换密封环或叶轮,降低水泵的安装位置,或更换高扬程水泵。

流量由大变小?

原因:滤网或喇叭口逐渐被杂物堵塞;动水位降低、进水管淹没水深不够。

排除方法:清除杂物,加大底阀入水深度。

运行中出水中断?

原因:管路或进水处有杂物堵塞;填料磨损、松动、水封管堵塞;叶轮被打坏或松脱;动水位剧降。

排除方法:清除堵塞物,更换填料、疏通引水管沟槽,正确安装水封环;紧固或更换叶轮;降低水泵安装位置,或待水位上升后再开机。

功率消耗太大?

原因:转速过高;泵轴弯曲;叶片绕有杂物;选型扬程过高。水泵吸入泥沙或有堵塞物;电机滚珠轴承损坏等。

排除方法:调整合适的转速;校正泵轴;清除杂物;设法降低扬程。检查电路电压,选用合适扬程的水泵;清理泥沙或者堵塞物;更换电机的滚珠轴承。

泵体剧烈振动或产生噪音?

原因:水泵安装不牢或水泵安装过高;电机滚珠轴承损坏;水泵弯曲或与电机主轴不同心、不平行等。

处理方法:装稳水泵或降低水泵的安装高度;更换电机滚珠轴承;矫正弯曲的水泵主轴或调整好水泵与电机的相对位置。

传动轴或电机轴承过热?

原因:缺少润滑油或轴承破裂等。

处理方法:加注润滑油或更换轴承。

不上水或水不足?

原因:

1.     动水位低于泵吸入口。

2.     输水管漏水严重或水管脱开。

3.     转子和轴松动。

4.     部分叶轮松动。

5.     电机反转。

6.     管路堵塞。

排除方法:

1.     加输水管。

2.     更换输水管。

3.     更换转子。

4.     重新装配叶轮。

5.     调换电源接头。

6.     清除堵塞。

水泵流量降低?

原因:

1.     密封环严重磨损。

2.     滤水网、导流壳、叶轮流道被堵塞。

3.     电压、频率较低。

4.     动水位下降超过水泵额定扬程。

排除方法:

1.     更换密封环。

2.     清除堵物。

3.     停机待电压频率达到规定值后再启动。

4.     更换高扬程泵。

机组剧烈震动或电流过大电表指针过大摆动?

原因:

1.     泵轴或电机轴弯曲。

2.     泵轴、电机轴和轴承磨损严重。

3.     止推轴承磨损和损坏。

4.     推力盘紧固螺母损坏。

5.     推力盘破裂。

6.     电机转子扫膛。

7.     叶轮、转子不平衡或转子断条。

8.     连接螺栓松动。

9.     水泵低扬程大流量电机超载。

10.  井水涌现水量不够,间歇出水。

排除方法:

1.     修理或更换泵轴和电机轴。

2.     更换轴承。

3.     更换止推轴承。

4.     修好轴头,更换螺母,

5.     更换推力盘。

6.     找出原因进行修理。

7.     重做动平衡或更换转子。

8.     上紧螺栓。

9.     加闸阀控制流量在工况点进行。

10.  加闸控制出水量。

电机不能起动并有嗡嗡声?

原因:

1.     断相。

2.     电压过低。

3.     轴承抱轴。

4.     叶轮与密封环之间锈死等。

5.     泵内有异物卡死叶轮不能转动。

排除方法:

1.     检修线路或启动设备。

2.     调正电压。

3.     修理轴及轴承。

4.     撬动水泵旋转或拆下水泵重装。

5.     取出异物。

绝缘电阻过低绕组烧毁?

原因:

1.     接头进水。

2.     绕组破坏。

3.     电缆破裂。

4.     电机内缺少。

5.     缺相运转。

6.     长时间超载运转。

7.     电机埋入泥砂中。

排除方法:

1.     修接头。

2.     包扎或更换绕组。

3.     包扎电缆。

4.     电机内保证灌满清水。

5.     检查线路与设备。

6.     降低负荷使电机电流不超过铭牌规定值。

水泵漏水

盘梗冷却孔堵塞(无法冷却严重磨损),机械密封损坏(正常:无或有微量渗水),轴向间隙过大,盘梗腐烂或严重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