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九阳豆浆机不加热问题?

楼主(2014-07-03):
     家用的豆浆机不加热了,打开查,发热管,温控都是好的,放一点水试会加热,放到指定高度不加热,我想是这个传感器坏了,拿下来一看是个不锈钢的罗丝,不是电子的,不知什么问题,拔下那根线会加热,豆浆会满出来。这是什么情况?求解

网友A:
应该是感温元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

  楼主是有钱的主呀 !

网友C:
这就是忽悠人的防溢传感器!奶奶的就一不锈钢棒,研究老半天才发现只要水或水泡漫上来就和外壳导通停止加热!

网友D:
 直接将那个传感器短接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