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为什么工业类的触控屏很少用电容触控屏?

楼主(2014-07-03):
新手求教,为什么工业类的触控屏很少用电容触控屏?

网友A:
我认为有两个方面

1.触摸敏感度

电阻触屏:需用压力使屏幕各层发生接触,可以使用手指(哪怕带上手套),指甲,触笔等进行操作。支持触笔在亚洲市场很重要,手势和文字识别在哪里都被看重。

电容触屏:来自带电的手指表层最细微的接触也能激活屏幕下方的电容感应系统。非生命物体、指甲、手套无效。手写识别较为困难。

2.精度

电阻触屏:精度至少达到单个显示像素,有助于在使用小控制元素的界面下进行操作。

电容触屏:理论精度可以达到几个像素,但实际上会受手指接触面积限制。以至于用户难以精确点击小于1cm2的目标。

网友B:
跟环境也有关系的吧,像空气湿度,温度等都有可能影响屏的操作

楼主:
我认为还有价格方面的问题,红外触摸屏的价格在尺寸触摸屏上就很有优势,另外目前电容触摸屏的寿命相比电阻屏和红外触摸屏也都要短一些。这也是目前在广告机,点歌机等上电容触摸屏使用较少的原因,但是随着电容屏技术的进步 这一块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