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问题____

楼主(2014-07-03):
安川伺服电机停止后,又向反方向转一点停下来, 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刚性弱了,调高点,

网友B:
负载惯量太大,也就是力矩不足,调节静止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惯量太大,也就是力矩不足,调节静止转矩

没有负载,空转的;而且正转的时候没有这种现象,反转有;而且速度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性弱了,调高点,

正转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反转有;而且速度并不高

网友C:
位置环增益减小点,总的来说调100、102、103这三个参数应该就好了

网友A:
空载怎么会这样,回复出厂值试一下,一般出厂时空载不会有这种问题的

网友D:
恢复出厂值,再试试!

网友E: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建议通过SIGMAWIN+软件调节伺服增益及转动惯量比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F:
慢慢调节一下增益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进口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的,有需要联系!在东莞长安,技术绝对国内一流

13434598434  莞深机电莫工  www.gd-guanshen.com

网友G:
这样的一半都是上位机信号的问题

网友H:
可能是方向信号时间的问题

网友I(2014-11-06):
在出厂值情况下,就算空载转动,也不应该出现此问题,LZ是不是要考虑检查一下你的上位机代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