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机维修办法及日常维护记录,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2014-07-03):
工控机维修办法及日常维护建议  目前,越来越多场合使用到工控机,但真正能把工控机转得很好的也不是很多。经常看到有些人忙活了半天,还是不能把机器故障排除。因此,广州安川机电有限公司愿意为广大客户因工控机出现故障而不能自行解决的烦恼,一一扫除。另外,我司还为广大客户提供一些日常维护工控机的建议。    工控机维修是一项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与操作水平的结合的工作,其技术水平决定着工控机维修质量。从事工控机维修的人员需要经常学习,了解工控机内部的电子元器件所具备的功能和特点,及各种软件和系统重装设置要求,将新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维修技术水平。 维修工控机,首先要认识一下步骤: 1、认识工控机,了解他的性能及独特性  2、认识关键元件及总的原理(至少安装需要的那种) 3、了解所使用的操作系统 4、确定大概故障点,先聚中在某一个点上 5、分块功能中完整的原理(比如电源,控制,接口等) 6、总的原理及测试(整机) 工控机维修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一)工控机维修触摸屏常见故障现象 1、工控机开机有显示,但是屏幕很暗,用调亮度功能键调试无任何变化; 2、工控机开机触摸屏白屏(无文字图像)或花屏,但是外接显示器正常; 3、工控机触摸屏上有横向或纵向亮线、亮带; 4、工控机开机屏幕黑屏,但外接显示器图像正常。 5、触摸不了或触摸偏移 解决办法:更换液晶或触摸板 (二)工控机维修硬盘常见故障 1、硬盘在运行程序的时候非常慢,而且还伴有死机的情况; 2、工控机启动画面提示找不到硬盘;  3、硬盘发出嘎哒、嘎哒异常响声,系统无法启动;  4、硬盘电路板烧毁、冒烟;  5、误删除、误格式化、误克隆、误分区、病毒入侵等数据的恢复 解决办法:备份数据,重装系统 (三)维修工控机键盘常见故障现象 1、工控机键盘某个按键失灵;  2、工控机键盘进水;  3、工控机键盘自动重复按键。 解决办法:更换键盘 (四)维修工控机电池常见故障现象 1、工控机电池不充电;  2、工控机使用电池不能开机;  3、工控机电池能充电,放电时间特别短。 解决办法:更换新的电池     工控机的日常维护建议有几点归纳,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工控机是为了适应特殊、恶劣环境下工作的一种工业计算机,它的电源、机箱、主板都是为了能适应长时间不间断运

新市场营销法则 助推企业成长电子商务营销 食品餐饮营销 建筑房产营销 消费品营销

行而设计的。为了更好地使用它,让它始终保持良好的工作性能,在日常使用中必须对它进行必要、合理的维护。 首先,要给工控机一个平稳的工作环境。如当机器对磁盘或硬盘进行读写操作时出现震动,驱动器会严重磨损或导致硬盘损坏。如果要靠墙放置,距离墙壁至少应有的间隙,以保证散热良好,否则,会导致元器件加速老化。具体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机箱  机箱中包括工控电源、无源底板、风扇。工控电源:它是为N小时不间断开机服务的,所以它的性能较好,主要需注意的是尽量减少灰尘的进入,防止灰尘影响风扇的运行。防止瞬时断电,瞬时断电又突然来电往往会产生一个瞬间极高的电压,很可能“烧”坏电脑,电压的波动(过低或过高)也会对电脑造成损伤。因此,应尽量配备电源。另外,还应防静电、防雷击。   无源底板:它是为各种板卡包括,)(卡、显卡、声卡、网卡等)提供电源的,它的日常维护要注意三点:不能在底板带电的情况下拨插板卡,插拨板卡时不可用力过猛,过大,用酒精等清洗底板时,要注意防止工具划伤底板。插槽内不能积灰尘,否则会导致接触不良,甚至短路。插槽内的金属脚是否对齐,有无弯曲,否则影响板卡在系统中的运行,会因此出现开机不显示、板卡找不到、死机等各种现象。风扇:工控箱内风扇是专门为工控机设计的,它是向机箱内吹风,降低机箱内温度。它要注意的是:电源是否接到插头上,风扇外部的过滤网要定时清洗(每月一次),以防过多的灰尘进入机箱。 二、主板(卡)工控机主板 专为在高、低温特殊环境中,长时间运行而设计的,它在运用中所要注意的是:不能带电插拨(内存条,板卡后面的鼠标、键盘等),带电插拨会导致插孔损坏,不能用,严重的甚至会使主板损坏。主板上的跳线不能随便跳,要查看说明书或用户手册,否则会由于不同型号主板的电压设置不同而导致损坏。对主板的灰尘应定时清洁,不能用酒精或水,应用干刷子、吸尘器或皮老虎把灰尘吸完或吹掉。保持主板上内存扦槽的干净,无断脚、歪脚。主板下插入无源底板中的金手指要干净,在底板上要插紧、插到位。 三、硬盘、光驱、软驱 硬盘:不要随意拆卸硬盘,避免振动、挤压。尽量不要在硬盘运行时关闭计算机电源,这样突然关机会导致硬盘磁道损坏,数据丢失。不要随意触动硬盘上的跳线装置。搬运时一定要用抗静电塑料袋包装或用海绵等防震压材料固定好,经常检查病毒,以防侵蚀。在操作系统中有节能功能时要尽量合理使用,以延长硬盘使用寿命。 光驱:在使用中不要随意打开光驱门,不能使用有损伤、盗版光碟,防止灰尘进入光驱内,光驱在使用过程中不要震动,歪曲,拍打。数据线要连接通畅,保证光驱读盘顺利。 软驱:不能把坏盘、有毒盘放入软驱中,勿使用劣质和发霉的软盘,以防划伤磁头。当软驱正在对磁盘进行读写操作时(软驱指示灯亮),不要强行将磁盘取出,以防损伤磁头或使磁头偏移,导致无法正常读写。   四、各种板卡(显卡、声卡、网卡等)  板卡所要注意的就是防尘,插脚要完好,板卡竖直插入不能歪曲,并且板卡外插孔上的连接件不能带电拨插。  以上是工控机使用中应注意的,只要你勤于实践,并做到以上几点,是会管理好你的工控机系统并保持其长时间稳定运行的